用合众达仿真器下载程序到TMS320F206的FLASH

楼主(2012-01-31):
小弟用合众达仿真器seedxdsusb2.0下载程序(*.OUT文件)到TMS320F206的FLASH中,但是程序运行的不稳定。读写的时序间隔时间会变化,会从700ns变到20us。CLKOUT1输出时钟为5MHz。求各位大神指点神通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硬件系统是怎样的 还是好好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读写不稳定是读写哪里的时候不稳定?

一般来说,系统运行的稳定会受到本身系统软硬件、以及环境影响。例如软件设计的不合理,时钟源不稳定等。有时候外界的干扰也会影响系统。建议楼主更加详细地描述现象及问题以便大家帮忙检查

网友C(2019-03-23):
兄弟怎么联系你,我也遇到这个了,写入也不对,可以把你那个在线写的软件发我试试吗?

网友C:
请问怎么烧录的,可以发我软件吗,邮箱78359979@qq.com

网友C:
烧写软件可以发我吗。邮箱78359979@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