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楼主(2012-01-31):
问一下 DSP的硬件设计和其他的电路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1)时钟电路。DSP时钟可由外部提供,也可由板上的晶振提供。但一般DSP系统中经常使用外部时钟输入,因为使用外部时钟时,时钟的精度高、稳定性好、使用方便。由于DSP工作是以时钟为基准,如果时钟质量不高,那么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就很难保证。因此,若采用外部时钟,选择晶振时应对其稳定性、毛刺做全面的检验,以便DSP系统可靠地工作。
  (2)复位电路。应同时设计上电复位电路和人工复位电路,在系统运行中出现故障时可方便地人工复位。对于复位电路,一方面应确保复位低电平时间足够长(一般需要20ms以上),保证DSP可靠复位;另一方面应保证稳定性良好,防止DSP误复位。
  (3)在DSP电路中,对所有的输入信号必须有明确的处理,不能悬浮或置之不理。尤其要注意的是:若设计中没用到不可屏蔽硬件中断NMI,则硬件设计时应确保将其相应引脚拉高,否则程序运行时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若设计中用到NMI,也应在程序正常执行阶段置其相应引脚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