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1-31):
(无正文)

网友A:
1)装板前测量电路板所有通断正确。
2)用性能可靠的器件。

网友B:
确保,你的焊接是好的,没虚焊,楼上的建仪也是对的

网友C:
焊接是否好的呀?

网友C:
应该仔细查看下

网友D:
我觉还是用靠谱的元器件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是很放心的呢

网友E:
检测一下板子的物理连接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