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烧录烧录问题

楼主(2012-01-31):
用ISP烧录的时候出现不能烧录问题,具体表现是这样的:从PC端到编程器更新是成功的,但是从编程器到MCU上面却不能烧录,直接从PC经过编程器进行烧录,也提示说烧录fail信息。我检查了很多次了,板的情况如下:
  1.采用3.3V系统,测试电压没问题,大概是3.36V。
  2.从编程器到MCU的连线没短路,开路情况,顺序也正确。
  3.单片机内部已经有ISP代码,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4.烧录的DATA线上没接如何其他电路或元器件,在进行ISP烧录的时候。
  5.reset线一直为高。

网友A:
你用的是jtag的接口吗???

网友A:
你的下载板式是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