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怎么理解,关于PICC的C语言细节。求解答~~

楼主(2012-01-31):
void delay(uchar i)
{}

void main()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delay(100);

}
程序细节省略,在用maplab 编译时,提示错误,但是当我把delay(100)去掉时,编译成功,有人回答说是:中断调用了外部的函数吧,中断中的函数要跟外面的独立。

但是我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谁能说的直白点,和C语言哪里冲突了。万分感谢。

网友A:
LZ在main函数或其它函数中有没有调用delay(uchar i)?
如果有的话,就这就不是一个安全的程序了,存在潜在的危险,例如可能在main()中调用delay()的时候发生中断。再者说你这个在中断中加入延时函数也太“另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另类,是因为我为了临时验证一下功能,采取的措施。

网友B:
把ERROR信息贴出来吧

网友C:
这个是由PIC MCU特点决定的,
标准的C函数一般是重入的,但PIC的结构限制了重入,PICC这点故意不兼容标准C的,KEIL C51也是类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的问题出在哪里吗?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my.php%3Fitem%3Dposts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的问题出在哪里吗?

程序1: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0D2);
uchar t,x;

void main()
{
    uint j=10,i=50000;
    t=0;
    x=9;
    TRISC=0xc0;
    TRISD4=0; //RD4口定义为输出
    RD4=0;
////////////////////////////////////////////////////////////////////////////
//这段程序放在这里,编译完后,烧写,然后LED确实闪烁5次。
////////////////////////////////////////////////////////////////////////////
    while(j--) //闪烁5次
    {
        while(i--); //
        i=50000;
        RD4=~RD4; //
    }
///////////////////////////////////////////////////////////////////////////
    SPBRG=0x64;
    TXSTA=0x24;
    RCSTA=0x90;
    RCIE=1;
    TXIE=1;
    PEIE=1;
    GIE=1;

    while(1);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RCIF)//判断是否为串口接受中断
    {
        RCIF=0;
          t=RCREG;
        if(t==1)
        {
            t=0;
            RD4=~RD4;
            TXREG=x;
        }
    }
}

程序2: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0D2);
uchar t,x;

void main()
{
    uint j=10,i=50000;
    t=0;
    x=9;
    TRISC=0xc0;
    TRISD4=0; //RD4口定义为输出
    RD4=0;
    SPBRG=0x64;
    TXSTA=0x24;
    RCSTA=0x90;
    RCIE=1;
    TXIE=1;
    PEIE=1;
    GIE=1;

////////////////////////////////////////////////////////////////////////////
//这段程序放在这里,编译完后,烧写,然后LED根本就没有闪烁。
////////////////////////////////////////////////////////////////////////////
    while(j--) //闪烁5次
    {
        while(i--); //
        i=50000;
        RD4=~RD4; //
    }
///////////////////////////////////////////////////////////////////////////

    while(1);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RCIF)//判断是否为串口接受中断
    {
        RCIF=0;
          t=RCREG;
        if(t==1)
        {
            t=0;
            RD4=~RD4;
            TXREG=x;
        }
    }
}

这是为什么呢?急死我啦,LED闪烁程序放的位置不同,造成的结果不同,但是串口通信和PC机通信是正常的,都可以收到和发送。奇怪啦!哪里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程序受到中断的影响了

楼主:
8# ayb_ice w

问题是中断是随机的,为什么一打开全局中断和外部中断,程序就停在这里不动了呢?

网友D:
interrupt 是关键字,可能用错了

网友E:
8# ayb_ice  w

问题是中断是随机的,为什么一打开全局中断和外部中断,程序就停在这里不动了呢?
引用 楼主:

前面程序是执行闪烁后再执行中断的

后面的是执行中断后 再执行闪烁代码的

中断是随机的,但记得没开全局中断,所有的中断是不执行的,是等待的

一旦开启全局中断,,如果有中断事情产生,就会执行中断代码

网友F:
中断中加入延时.?
那改寄存器的初始值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