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路

楼主(2012-01-31):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电路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一个不太复杂的电路,是CD4017、一个CD4011。4011的两个门组成一个多谐振荡器供给4017计数,按下后振荡暂停,R1接到4017的任何一个输出。

楼主:
4011的两个门组成一个多谐振荡器供给4017计数 是什么意思?4011的两个输入端怎么接?

网友B:
加一个MCU不就好了,用逻辑电路反而麻烦成本高。

网友C:
找个最简单 最便宜的单片机,写段小程序即可就是10%随机概率不太好弄

网友D:
生成一个0到100之间的随机数  满足均匀分布  然后若这个数小于等于10就点亮 否则不点亮

网友A:
百度一下可以找到CD4011组成的多谐振荡器。
用单片机当然可以,什么复杂的逻辑和要求都可以做,也适合做批量产品。
但是,基础的东西都没弄清楚的,用单片机做是否违背了原题的宗旨?

楼主:
用逻辑电路我觉得二楼lymex的思路应该可行,就是用一个脉冲能产生10个循环的输出端,10个输出端轮流交替着产生高电平,后面的电路只要接10个输出端任意一个就OK,可是谁能给个具体的电路呢?

楼主:
请问下lymex大哥,4011的作用是什么呢?消除毛刺吗?U1C,U1D这块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A:
U1B反向,U1C和U1D与三个无源器件组成多谐振荡器。

楼主:
这个还要用多谐振荡器吗?直接连过来不行吗?

网友A:
直接连过来不行。

网友E:
方框电路允许增加接地线不?

楼主:
允许增加的。因为就算用IC来做,不也得要供电嘛

网友F(2013-01-17):
用单片机或者逻辑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