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上面的吸收回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2-01-31):
如图所示,吸收回路(D2,C3,R3),是不是当MOS断开时, 因为变压器的pin1和pin3之间的电压是上负下正,所以构成了一个回路,将变压器上的能量释放掉,从而减小了那些电流、电压的尖峰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我理解是,变压器初级也就一电感,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但MOS管关闭的时候,R3,C2把能量吸收了。

网友B:
吸收初级电感漏感的能量

网友C: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D:
请教吸收回路(D2,C3,R3)在实际运用中如何大略计算的

网友E:
没有这回路,耐压再高的MOS都得给击穿。
估算电阻值需要看专业一点的资料。

网友F:
没有这回路,耐压再高的MOS都得给击穿。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

网友G:
为什么还不回答?

网友H:
有点难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次级的能量从何而来

网友J(2013-05-05):
同意21楼的观点

网友K:
MOS关断时,因为有漏感的存在,导致MOS开通时储存在电感(即变压器绕组)中的能量有一部份不能完全耦合到副边。而电感电流不能突变,MOS管关断后如果没有释放回路,这部份能量会形成很高的尖峰电压使MOS受到高电压应力而损坏。RCD就是使这部份能量能形成回路回到直流母线。它们的取值与漏感大小有关。当然RCD本身也会有一些损耗产生。

网友L:
孩丫!内广地木错!…

网友M:
计算不复杂 主要还是还是调试看波形

网友N(2016-08-04):
学习了

LZ这ID很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