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你们上传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

楼主(2012-01-31):
(无正文)

网友A:
消灭0回复
你的问题问的比较笼统
一般**坛直接看的基本都是截图 JPG格式
如果你说电工们的画图软件,基本 protel99 AD pads cadence 等

网友B:
我的电路图一般用Multisim 11来画

网友C:
任何能画电路图的软件都可以,Protel比较常见。然后抓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