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和freescale的8位机功耗有多大优势?

楼主(2012-01-31):
最近有人推荐freescale的8位机功耗也很低,430在低功耗方面优势是不是不大了。

网友A:
430的BOD几乎0耗电,其他mcu要几uA,甚至几十uA;在不开bod时,飞思卡尔的还可以,但开了bod功耗就上去了;有些应用BOD可能影响不大,但大部分应用如果不开BOD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网友B:
还是要430的低,另外目前有一家叫“壁虎”的国外公司,功耗比430还要低,宣传资料我看过,芯片价格较贵。

网友C:
430功耗低我是认可的,请教二楼,bod是什么?

网友D:
google:BOD 单片机

网友E:
能挣到钱的就是好猫:victory:

网友F:
回复 网友C:

BOD = Brown out detection.
翻译成中文就是掉电检测。MSP430中有掉电检测功能,在供电电压突然移走或降低到一定程度,掉电检测电路会在重新上电时重置MCU,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G:
就是MSP430中的BOR啊。叫法性能不一样,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A:
PIC有推出超低功耗的MCU,比TI430的要低,只是多牺牲了一些功能,
所以对于用户来说,最好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网友H:
说到功耗,还是首先要提430,目前业内的mcu还是应该只有430的功耗是最低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版主回答很到位呀 要多像版主学习下

网友I:
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好好掌握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