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再问一个PICC高手一个问题,请看程序。

楼主(2012-01-31):
程序1: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0D2);
uchar t,x;

void main()
{
    uint j=10,i=50000;
    t=0;
    x=9;
    TRISC=0xc0;
    TRISD4=0; //RD4口定义为输出
    RD4=0;
////////////////////////////////////////////////////////////////////////////
//这段程序放在这里,编译完后,烧写,然后LED确实闪烁5次。
////////////////////////////////////////////////////////////////////////////
    while(j--) //闪烁5次
    {
        while(i--); //
        i=50000;
        RD4=~RD4; //
    }
///////////////////////////////////////////////////////////////////////////
    SPBRG=0x64;
    TXSTA=0x24;
    RCSTA=0x90;
    RCIE=1;
    TXIE=1;
    PEIE=1;
    GIE=1;

    while(1);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RCIF)//判断是否为串口接受中断
    {
        RCIF=0;
          t=RCREG;
        if(t==1)
        {
            t=0;
            RD4=~RD4;
            TXREG=x;
        }
    }
}

程序2: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0D2);
uchar t,x;

void main()
{
    uint j=10,i=50000;
    t=0;
    x=9;
    TRISC=0xc0;
    TRISD4=0; //RD4口定义为输出
    RD4=0;
    SPBRG=0x64;
    TXSTA=0x24;
    RCSTA=0x90;
    RCIE=1;
    TXIE=1;
    PEIE=1;
    GIE=1;

////////////////////////////////////////////////////////////////////////////
//这段程序放在这里,编译完后,烧写,然后LED根本就没有闪烁。
////////////////////////////////////////////////////////////////////////////
    while(j--) //闪烁5次
    {
        while(i--); //
        i=50000;
        RD4=~RD4; //
    }
///////////////////////////////////////////////////////////////////////////

    while(1);

}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RCIF)//判断是否为串口接受中断
    {
        RCIF=0;
          t=RCREG;
        if(t==1)
        {
            t=0;
            RD4=~RD4;
            TXREG=x;
        }
    }
}

这是为什么呢?急死我啦,LED闪烁程序放的位置不同,造成的结果不同,但是串口通信和PC机通信是正常的,都可以收到和发送。奇怪啦!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可能你的程序进入到中断没有返回!第二个程序,你把全局中断关了,再测试下,LED灯闪烁不?

网友B:
第一个程序,执行LED闪烁的程序时没开串口中断,闪完后就一直亮了(实际上是闪得很快,看起来像是一直亮);
第二个程序,先开了串口中断,执行LED闪烁程序时不断地产生串口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又取反了LED口,所以看起来就像一直亮一样。
如果把第二个程序的中断程序中的LED口取反语句去掉,就能看到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