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阻,你不懂!

楼主(2012-02-01):
各位大侠,各位前辈,你们好!
是这样的,测量静电皮上的静电扣对地电阻:用万用表测量静电皮上的静电扣,对地电阻是十几兆欧,更换了N个静电扣,依旧不行,连接静电皮上静电扣的静电线对地电阻为1MΩ,为合格的。测量作业台漏电电压为10+V,测量静电扣上电压为2+V,断开电源开关再次测量,静电扣对地电阻为合格。
本以为是漏电电压影响了测量值,但更换了一个万用表,更换后的万用表读数在未断电下也是合格的。更换后的万用表在欧姆档时两表笔间电压值更大。

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未断电时两万用表读值不一样呢?

据说万用表在测电阻时如果电阻带电,那么电流方向一致时测量值偏小,电流方向不一致时测量值偏大。这个在测量时未加注意,我再去看看。

还是请大家回答上面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原因是两个万用表电源电压不一样所致。

网友B:
我们都懂,就你不懂啦。
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条件,就是被测电阻要和其它电路断开,
或者,不断开也要保证不会因此改变该电阻的电压状态。

网友C:
带电不能测电阻的!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必须断电。

楼主:
问题是,作业台的电灯有漏电,静电皮是粘在作业台上的,不容易取下。
电灯漏电在36V以下,电灯又没有接地线的插口,也不容易改。
所以小弟不才,愿各位前辈指点:为什么两个万用表读值不一样,是什么原理,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有漏电电压干扰的情况下测得准确数值。

网友E:
应该想想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它是加到电阻上一个电压(确切地说是与另一个电阻的分压),然后再测这个电阻上的压降而得到电阻值的,所以,它测量的结果实际上是电阻上的电压。在被测体有电的情况下怎么也测不准的。
你再看测量环境,测量大电阻时,它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F:
用专用的,带电测电阻的电阻表。

网友G:
我们都懂,就你不懂啦。

网友H(2012-03-07):
是在路 测量么???那一定不行

网友I:
楼主的测量不能使用普通的万用表,因为高阻测量需要加足够的电压,否则测量值将是测量激励电压的函数,正如你测试的结果,那是没有意义的。测量高阻特别是绝缘电阻应该使用兆欧表而非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