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总结高速数字电路防振铃的办法,请拍砖。

楼主(2012-02-01):
看了下书,是不是可以总结如下:
单向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结构,在输出端串一个电阻33欧,效果不好可以调电阻;
双向的话,在每个端都加上上拉或下拉,如果总线上有多个器件,走线要成一字长蛇型或者V形,避免Y形。
阻抗控制是针对超高频,(??ns到???ns)一般的高频板子例如??ns以下的电路不用关心阻抗控制。
蛇行走线是为了迟延同步,等长就等延迟。
走线避免过孔,90度走线。原因是避免阻抗变化,
高速板推荐四层板,

楼主:
以上是我的总结,各位大牛请提意见。

网友A:
1.单向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结构,在输出端串一个电阻33欧,效果不好可以调电阻
这个叫串联端接,保证返回的波不会再被反射(也可以叫Damping Resistor),但是现在带的芯片已经做的越来越好,很多厂家(Altera或Xilinx)已经在片内集成,
2双向的话,在每个端都加上上拉或下拉,如果总线上有多个器件,走线要成一字长蛇型或者V形,避免Y形
你说的这个叫并联端接,为了使接收端不发生反射,有多个器件的时候要考虑拓扑结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什么形就可以,
3 阻抗控制是针对超高频,(??ns到???ns)一般的高频板子例如??ns以下的电路不用关心阻抗控制
低频的时候也有阻抗,阻抗控制可以带来很多好处(辐射,串扰),特别是在EMI测试的时候
4蛇行走线是为了迟延同步,等长就等延迟
.....
5走线避免过孔,90度走线。原因是避免阻抗变
过孔和90的拐弯都会引起阻抗不连续
6 高速板推荐四层板,
目前数字电路都是多层板,主要是SI和PI方面的考虑,还有一个VLSI太多的引脚

楼主:
我现在要弄的一个是STM32F103带一个K9F1208、一个IS61LV5128,一个CP2200,三个总线形式的外设,这样的东东拓扑如何走呢?上一个板子吃了大亏。
看ST版块的《崩溃!STM32+K9F1208U0C搞不定,高分求助!发现灵异现象!》

楼主:
现在我是在STM里把IO的沿速度降下来来解决的。

楼主:
“有多个器件的时候要考虑拓扑结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什么形就可以,”
我不在乎功耗,用什么方式做阻抗匹配合适啊?

网友B:
早饭都很少,这几天都在吃煎饼。。。

楼主:
有人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