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學單片機請幫看看這段程序有啥問題

楼主(2012-02-01):
本人剛接觸單片機不久,在學習中遇到一些問題請各位老師多多指點,這段程序我在例程上編寫的在編譯時出現錯誤不知是錯在那個地方?謝謝!

网友A:
uint是什么东西?

网友B:
你上面不是定义了一个了吗ulong,uint 是无符号整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楼主:
uint,是無符號整數

网友A:
代码中未见uint的定义

楼主:
uint是無符號整數意思

网友C:
uint是無符號整數意思, 但是在你的代码中没有 uint 的定义

网友D:
代码中  根本就没有定义uint

网友E:
注释很清楚uint未定义。。

楼主:
是加宏定義嗎?

楼主:
程序開頭第一行是否需要加#define unsigned  int

网友F:
一般的先#include <reg52.h>
再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你既然用了uint就得先定义

再一个4个IO口是P0 P1 P2 P3没有P4,所以定义是sbit p13 = P4 ^ 3也有问题

楼主:
哦,搞定了,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