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12-02-01):
各位好!
请问有哪位用过:DC-DC稳压电源芯片(带控制脚),输入9-18V,输出12V/1A左右的芯片?
请大家推荐下哪种性能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这个适合你

网友B:
满足你要求的芯片有很多,你可以使用TI的WEBENCH 软件进行优化设计。可以选择高效率或低成本或体积小的设计。比如选用LM3481、LM5022等

http://www.ti.com/webench

楼主:
谢谢各位,要求是准备利用它来实现一键开关电路,也就是:开始时按键及部分电路控制电源芯片的控制脚,之后就是利用MCU控制这控制脚。
准备是直接插件在PCB板上的。

网友C:
你的条件我们有BM1410,BM1513,BM1430等都能满足你的要求,而且价格还便宜

网友D:
最近买了一些KIS-3R33S电源模块(DC-DC),不到1元1块,输出最大可以到3A,可以实现这个要求。
这模块在网络上流行有一段时间了,效率非常高,同步整流,体积很小。当然是拆机的,不好用在产品上,DIY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