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仪表的温度采样电路

楼主(2012-02-01):
现我们公司要开发一种多信号输入(热电偶,热电阻,电流,电压等信号)的一种温控仪表,现对温度采集部分的原理还未有头绪,哪位大侠有成熟的原理图,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很成熟的东西  买一个温控仪表拆开看吧

楼主:
不知道用一个OP07加上VF转换芯片能否实现?成熟的产品网上的资料怎么这么少呢?

网友A:
先把各种类型的温度传感器了解一遍:工作原理 调理电路
然后再整合

以上只是基本  要搞高精度测温的话还得再下下功夫

楼主:
现在就想在咱这个坛子里看有没有做过这种产品的高手,请给予指导一下。

网友B:
OP07+KA331不行的;P

楼主:
那有没有好的,可行的原理给介绍一下咯

网友C:
1、热电偶的采集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放大电路,但要做好冷端补偿。
2、不同的热电阻有不同的方法,而且根据阻值不同线的数量也不一样,测试电路有桥式的但最好用恒流式的,然后就是放大调理。
3、电流采样很简单,用分流器,或者精密电阻,然后放大。
4、电压采样直接即可,电压高的用电阻分压一下,电压低的要放大。
以上得到电压后,采集部分可以说就完成了。当然,所有端口都要有保护。

楼主:
看来lymex很专业啊,先谢谢了。
现要做四合一的产品,用哪类运算放大器可实现此功能,
是否还要加其他的一些元器件,请指导!谢谢!

网友C:
因为要放大的电压比较小,因此运放一般选精密运放,而且出于成本考虑,至少选双运放。
其它元件当然是必需的,放大电路都需要外围的。至于这些电路的来源,可以考虑:
1、网上查找现成的
2、典型放大器(比如OP07)的数据手册
3、运放的书籍
4、拆现成的产品进行逆向工程

楼主:
那lymex老师有没有成熟的一些电路可供我参考呢?
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产品,一点经验都没有的,

网友D:
网上多找几个精密运放,做个比较。

网友E:
坛里以前有人发过电路图,没收藏,找不到了。

网友F:
说得很具体了,不过还得根据你采样值性质来设计电路

网友G:
二点恒压式测量PT100或者CU50等,再加上相应的模拟开关,加以放大、切换高精密AD、MCU就OK了……

网友H:
请加QQ:121389901 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楼主:
seuqly你不会是卖温控仪表的吧,我想问的是技术方案不是产品

网友B:
逆向看过N个产品,都是电子开关+OP(可无)+AD

网友:
LZ看看AD的数据手册,里面就有温度采样电路的典型电路和用法.

网友I:
人家成熟产品的原理图,怎么会随便给你呢。
做温控仪表,硬件不是主要问题,可以买一些现成的参考,主要是软件算法。
现在温控仪表是白菜价了,如果以前没有做过,就不要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