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求解答-M0516 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01):
(无正文)

网友A:
 STR_UART_T uart_arg;
/*--------------------配置UART波特率、数据位等信息-------------------*/
uart_arg.u32BaudRate   = 1200;        //波特率9600,可配置
uart_arg.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数据位设定:8数据位
uart_arg.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停止位设定:1停止位
uart_arg.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
uart_arg.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1字节触发接收中断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uart_arg) != E_SUCCESS)
{
  return FALSE;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UART0_INT_HANDLE);    //使能UART中断,单字节中断

网友B:
能有什么问题呀?常规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