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2012-02-01):
如下图:为什么电感在开关管开启与关闭时的极性不一样呢?

网友A:
一个是外部激励的电动势,一个是感生电动势,就像电阻上的压降,电动势方向和电流方向相反,电池的电动势方向和电流相同。电感的电流方向不变,性质从负载变成了电源,所以电动势方向相反。

楼主:
大概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