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2*2*7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01):
我这有个电缆标的是2*2*7    在网上查了一下  还有标1*4(0.52)   这能计算出电缆的外径吗?

网友A:
2根,2芯7平方MM内径

不同电缆标示含义不一样

仅供参考

网友B:
应该是2×2×7/0.52 !表示2对(4芯)1.5mm²的双绞线,7/0.52就是7股0.52mm的导体,截面积约合1.5mm².
有关电缆选型,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B:
要计算电缆的外径,还需要知道电缆材质、电压等级、屏蔽方式等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