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阻箱的开关是什么开关?

楼主(2012-02-01):
买的电阻箱的开关坏了一个,想换个新的不知道是什么开关?高手指教一下。个人感觉是波段开关,导通电阻很小,使用也比较平滑,可市面上不知道买那个合适!也搞不清楚具体这叫什么开关,高手知道一下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一般都是特制的开关,而且不同的电阻箱不同,楼主的电阻箱是什么型号?

网友:
触点是无氧铜的.

网友C:
换是 要拆开, 先拆开 观看。 不就 得了?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5b3231fdf705cc17552709e0.html

网友E:
给力,顶老T叔

网友B:
如果电阻箱是ZX21,那还真不一定是开关坏。ZX21电阻箱的通病,是10k电阻断掉,见过至少5例。

网友F:
本身是波段开关,但比一般的波段开关要求更高一些。

网友G:
没有用过,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