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拼版

楼主(2012-02-01):
新年好,最近用pro99画了一个板子,准备热转印。想拼版打印出来。可是不知道怎么用pro99拼版
还有就是,我买了环保腐刻液,上面写道要兑650.c.c水。不知道这650.c.c是什么意思,是650ml水吗?
忘高手解答。

网友A:
cc是立方厘米,ml是毫升,一样的。

楼主:
谢谢lymex,就是说650c.c等于650ml了吗?

网友B:
99拼板用编辑里面的特殊粘贴就可以了,EDIT-PASTE SPECIAL,自己进去设置

CC就等于是ML,650c.c等于650ml

网友C:
建议浓度可以配高点,自己把握 可以腐蚀快点

楼主:
99拼版中,我粘贴了几板,在DRC时又报错了,但是在没有粘贴之前,原版DRC是通过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D(2013-01-31):
可以吧半框复制到旁边,最后加上最外围的工艺边和mark点,器件可以不用复制,板厂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