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上并联一电容是什么用途?

楼主(2012-02-01):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阻抗和频率的关系你看一下就知道了,作用我想是旁路掉开关过程中产生的高频成分。

网友B:
发图上来看下呢,像吸收回路,但是吸收回路是电阻+电容。

网友C:
应该是吸收回路,用于带感性负载时抑制关断后电感储能引发的过快的电压上升,这个过快的上升电压会使可控硅重新导通而无法关断。该电容的容量不大,对于50Hz的交流市电而言容抗很大,注意不能简单说电容隔直通交,还要考量能通多少。

网友D:
一般是电阻和电容串联,再并到可控硅两端,这是阻容吸收电路。由于电容值很小,不会旁路掉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