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4-20MA信号的单片机采集

楼主(2012-02-01):
电路图如下,1R电阻使用高精度电阻,电路本意是想通过1R电阻采集到电压信号,通过同相放大器放大到0-3V的范围供给STM32的AD采集,选用OP07是考虑到其偏置电流小。
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是否有欠缺和考虑不周的地方~
恳请各位高手帮助~

楼主:
恳请高手帮助~

网友A:
为什么要用1欧?150欧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来自电流互感器???否则LS就好,。。。

网友C:
OP07不是轨道轨的运放吧,用5V的单端供电不可以的

网友A:
OPA350 OPA2350 OPA4350 这个系列不错,轨对轨的,用在5V下正好。

网友D:
运放换用SGM8521或者SGM8581吧,单电源轨到轨的运放,R3用1欧姆的话用Vos最大 0.1mV的SGM8581,R3用10欧姆或者更大的话就可以用VOS最大3.5mV的SGM8521,根据系统精度要求取舍吧。

网友E(2012-04-26):
工程上很多用150欧取样,然后加一个减法器得到0-4V,然后再放大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