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BPI FLASH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2-02-01):
我要做个VIRTEX-6的板子,打算只用JTAG和BPI FLASH两种配置方式。是不是按照手册上的连线方式分别连好这两个接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配置文件怎样下载到BPI FLASH里面去?我看FPGA上对应BPI的Data端口都是input,好像不能给BPI编程啊?请达人不吝赐教。

网友A:
是的,按配置手册上面的硬件联接方法就可以了
配置文件以通过jtag口,用iMAPCT软件。

网友B:
按照手册的方式,连好后,一直用JTAG下载到BPI flash里面,然后即可。
可以使用IMPACT软件。
楼上的软件名称写的不对。

网友C:
写的不对?;P

网友C:
猴版 刚一来坛子 全是您的回复 好给力啊

网友B:
猴版 刚一来坛子 全是您的回复 好给力啊
引用 网友C:

别客气

网友A:
嘻嘻,拼错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