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种电路可以提取多维宇宙中的能量,

楼主:
我从网上找到了一种电路,据说是可以提取多维宇宙中的能量。下面是我找到的一些链接,有没有人有兴趣研究一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0-Abc0Zc3lc/?fr=1
从4分25秒看起

http://www.awaker.org/a/ziyounenyuan/2012/0115/3908.html
原理说明

http://tieba.baidu.com/p/1355270516
电路示例

http://www.tudou.com/home/item_u37412369s0p1.html
这一页的ep1、ep2、ep3、ep5都是这种电路的视频

网友A(2012-02-01):
输出电流明显增加,增幅与振荡频率、线圈频率、输入电压相关,线圈频率与总线圈长度、两线圈角度、局部电路频率相关,是一个典型的充电系统或功率放大系统!如果输出是交流,负载会影响线圈频率(非常敏感),所以建议先二极管隔离,再逆变成交流使用,至于电压的变化,显示为减低,考虑电路电阻分压导致。当然为了简单看功率是否增加,你可以把前面振荡电路取消,换成一个小氖泡12v,输出端隔离升压接负载试试,我试了也成功(我变压器升压后接了一个大线圈感应加热一块钱硬币,硬币被烧红,频率竟然达到30000赫兹,你们小心一些,升成超高压千万别整流成直流,否则会有电弧),DO IT BY YOUSELF!~

网友A:
又一个永动机的变种!
所谓“时空触须”不过是电感、变压器而已。不会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B:
看来楼主还需要科普一下。
不过看看楼主的积分,就可以理解楼主为什么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C:
能利用宇宙能量可以制造出狭义永动机
呵呵!

网友D:
2楼,你把电源换成12v的干电池,看能烧红硬币不?就是遥控器里面的那种,还没手指大:lol
那个场管,明显就是从12v电源输入能量的,所以实际还是12v电源做工.
随便搞个振荡电路都是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