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比较器判断电压问题

楼主(2012-02-01):
如下图所示,该电路的目的是通过MCU1(复位完成后设置为推挽输出)端口发的高低电平来控制MCU2的端口,进入中断(下降沿有效)。MCU1和MCU2的工作电压是两个独立的3.3v。当MCU1输出低电平时,VO是高电平;当MCU1输出高电平时,VO是低电平,MCU2端口进入中断。由于MCU2正常工作时,MCU1有时会断电,所以MCU1复位瞬间(复位时端口为高阻)和断电都会影响MCU2的端口状态。我的问题是
1。当MCU1复位时,R111电阻的下拉是否可以保证输入的电压为低电平?
2。LM339的spec说其工作电压为3V-36V,共模输入电压为(0,VCC-1.5)。 我的LM339工作电压VCC是3.3V,是不是低了点?能不能使其正常工作?(嘿嘿,之前没用过,所以不是很确定)
我设置的滞回电压VrH是1.0v,VrL是0.9v,共模输入电压应该也可以吧?  请高人指点

楼主:
顶一下,没人呢

网友A:
我有6分积分后也不能下载需要2分的**?

楼主:
版主指点一下吧,着急呀

网友B:
1、可以保证
2、3.3V可以工作
滞回电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