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驱动中的 稳压管的作用

楼主(2012-02-01):
PWM1 和PWM2是一组互补的方波
不知道此电路中Z1 和 Z2 在此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稳压作用

楼主:
LS能否再将清楚一点。究竟是稳那两端电压

楼主:
我也知道是稳 M2 M4的Vgs电压  ,有必要稳定在5.1v吗?

网友B:
作用是驱动PMOS管,使得其G极能达到+15V而可靠截至。如果没有这个稳压管,那么射随的NPN管子的工作点就建立不起来,为了能让NPN管子工作,C的电压比E的电压高5V才是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