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485/422的芯片

楼主(2012-02-01):
在别人的板子上找来二个485/422芯片(磨掉了型号),我现在用SP485和SN75176来代替,但是通信过一段时间会出问题,显然不是这二个芯片。不知道大家还知道有那种芯片?

网友A:
那肯定不是芯片的原因

网友B:
出问题是因为其他原因。

网友C:
把 电路 扫出来, 大家分析。

楼主:
但是用人家的芯片就没有问题

楼主:
可能我用的SP485EEP有问题,现在用MAX485来试下,MAX485公司原来没有的,刚叫人买回来的。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C:
出问题时的 现象?
发烫?  通讯不正常(接收不到数据?发不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