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85的问题

楼主:
这是我画的一个485通信的原理图,请各位看看有问题没?
主要是上下拉电阻和匹配电阻,他们能一起用不?这样不是就通路了么?这样上下拉电阻还有用么?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2-02-01):
没人解答么?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我看没问题。我也在忙于做485。没啥经验啊。调调看。

网友B:
匹配网络并不是每个终端设备都需要的
匹配电阻取决于用的电缆的特性阻抗,我用的是120,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电缆?
上拉、下拉电阻选择不合理,必须保证匹配电阻上的分压大于200mV

网友C:
4L说得对,你的偏置电阻相对终端电阻来说太大了,根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