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欠压过压报警保护器

楼主(2012-02-01):
一、 名称:电源欠压过压报警保护器
二、 功能:当电压低于180V或高于250V时,可进行声光报警。当外接交流接触器时,可切断电源,保护用电设备。
三、 电路图:

四、 元件表
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集成块
74LS00

电阻

68K
三极管

10K
二极管
1N4001

1K
发光二极管

微调电位器

47k
三端稳压块
0.5A
电容

47uF/50v

0.5A

10uF/25v
变压器
220v/15V
0.5A

2700pF
插头

220v
导线
花线

1m
直流寄电器

12v/0.5A
万用电路板

1块
集成块插座

14脚

五、 原理说明:
输入电源电压正常时,Y1A输出高电平,Y1B输出低电平,发光二极管LED及振荡发声电路Y1C、Y1D和喇叭不工作,控制部件J1也不工作。当电压高于250V或低于180V时,Y1B输出高电平,发光二极管亮,振荡发声电路工作,发出鸣叫声,控制寄电器J1闭合,当J1的常开触点外接交流接触器时,就可控制主电路断开电源。
六、 调试方法:
第一步当输入电源电压为250V时,调节W1使得Y1A输出刚好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第二步当输入电压为180V时调节W2使得Y1B的输出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

网友A:
真是简单实用阿。74LS00是个逻辑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