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模式下的LR是不是没有什么特殊用处

楼主(2012-02-01):
如题,用户模式的LR是不是就是一个普通寄存器

网友A:
不管什么模式下,只有是带返回的跳转指令,LR都会被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要是多次嵌套的跳转,通过LR返回上一层之后怎么再返回更外层,lR有备份吗,是程序备份的还是硬件呢

网友B:
在risc的世界里,类似于这种寄存器保存与恢复都是由软件完成的,硬件只提供非常有限的功能以保证核心足够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