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效率问题疑问

楼主(2012-02-01):
各位老师,
  我用34063搭建降压电路,发现效率较低,情况不理想。查找资料,发现如下一句话思来想去都理解不了,故上来求救各位老师。

  “注意:输入一侧的电容器应,连接在邻近RSC上,否则输入导线的线性阻抗降引入噪声,晶体管的开关速度被减慢,结果增加损耗。”

   附件为基本的34063降压连接图。
   十分感谢!

楼主:
若电容离RSC较远,则带来“脉动”成分,使RSC误检测到超出实际的电流,从而使开关频率降低?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容尽量靠近芯片,输出电容1000uF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网友A:
还有楼主想下怎么测效率。

楼主:
感谢NE5532
    电容靠近原则倒是明白。但在这里希望明白如果远了会如何?会引入什么类型的干扰?等效模型如何分析。
效率即输入UI和输出UI的比。

网友B:
输入和输出电压之和不能大于40

网友A:
感谢NE5532
    电容靠近原则倒是明白。但在这里希望明白如果远了会如何?会引入什么类型的干扰?等效模型如何分析。
效率即输入UI和输出UI的比。
引用 楼主:

导线的寄生电阻电感会消费功率,另外由于DC-DC从电源是脉动性的索取电流,所以要用足够大的电容平波后再测电流,否则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