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指令

楼主(2012-02-01):
假设一段A代码,其中一条指令通过BL跳转到B代码,LR寄存器保存了返回地址,在B代码中又有一个BL指令,跳转到C代码,那么先前LR寄存器中的返回A代码的地址岂不是被冲刷了????,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是的,LR寄存器肯定会被冲掉,所以,要在调用子程序前,把LR寄存器保存到栈中,例如:push {lr},返回时,把栈中保存的lr值传递到PC即可,例如:pop {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