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问题,能不能把两充电电路并接

楼主(2012-02-01):
(无正文)

网友A:
考虑下充电电压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网友C:
最好不要并联使用。
看了下datasheet,这颗芯片只是个驱动器,功率元件都是外置。
看能否修改MOS,肖特基,电感以及Rsense电阻,将电流放大到4A。

网友D:
单颗4A的估计还没有类似的IC
2-4串的4AIC到时有
非要单颗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做个控制器,监测电压电流来控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