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电阻的功能及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01):
好像是线绕电阻吧,波纹电阻没听说过。

网友B:
这叫绕线电阻,没有什么波纹电阻一说。

网友C:
就是大功率线绕电阻。为了散热好,电阻丝的截面是扁的,以波纹状立式缠绕在电阻绝缘体上,因此俗称波纹电阻。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是电源纹波呢:L

网友E:
好像有一个滑动变阻跟这有点象

网友F:
我只知道上初中时有个滑动变阻器。这个用在哪,有什么优点,还真不知道。

网友G:
我只知道上初中时有个滑动变阻器。这个用在哪,有什么优点,还真不知道。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能做成功率较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