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7K22掉电时RTCC不会再计数

楼主(2012-02-01):
PIC18F67K22掉电时RTCC不会再计数,重新上电在掉电前的数据开始计数;
外部晶振,掉电后VDD用电池供电;

网友A:
你的RTCC的振荡源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B:
RTCC的供电是从VDD来的,掉电了当然不计数。

网友A:
RTCC的供电是从VDD来的,掉电了当然不计数。
引用 网友B:

LZ的意思是VDD已经有电池了

网友C:
说句题外话,MCHP目前推出了PIC24FJXXXGA3XX系列,引脚是带VBAT引脚的。

楼主:
计数是由于电池耗光导致,电池供电电流达到10mA以上,,仿真测试能够了执行SLEEP指令,为啥耗电仍然那么厉害

楼主:
关闭引脚输出,引脚设为输入口,电流仍然挺大6.4mA;PMD设为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