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轨到轨的 驱动能力强的运放

楼主(2012-02-01):
求推荐,轨到轨的 驱动能力强的运放。

我现在用MCP6001,电压跟随器,负载5K电阻都不行,电压掉不少。

别请问哪个参数代表运放的负载驱动能力? 输出短路电流?如是这个那MCP6001可以mA级的,5Kohm 驱动没有问题才对。。。。

网友A:
上TI官网,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B:
运放的输出电流都不会太小,也不会很大。
检查一下电路是否合理、供电电压和供电电流是否足够。

网友C:
一般的CMOS运放输出电流就是几十个mA,给楼主推荐SGM8922,有100mA的驱动电流

网友C:
衡量运放驱动能力的参数有两个,一个就是短路保护电流,是能输出的最大电流,但电压会被拉很低;一个是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时的电压参数,就是运放输出或灌入一定电流情况下运放输出端的电平被拉低或抬高的电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