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分析一个电路图!图中运放工作状态?

楼主(2012-02-01):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器啊!

网友B:
为什么输入输出前后加电容呢?

网友C:
电容问题期待中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用在交流状态中的!

网友D:
工作在交流状态,运放用作比较器,R8、R9、R0、C20、C25组成一个二阶高通滤波器,其截止角频率在15 krad/s 附近。

网友E:
比较、交流

网友F(2012-03-02):
交流比较器,电容就是隔直通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