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分析一个电路图!图中运放工作状态?

楼主(2012-02-01):
(图片)

网友A:
对于方波等信号的前沿,产生一个固定宽度(43us)的正脉冲。

网友B:
图中电路可以工作在两种状态:脉冲、交流
脉冲状态:静态时,由于3脚高于2脚,所以输出端为高电平。所以,只有脉冲负沿可以使电路翻转
         设输入脉冲为Us,
              U(R10) = VCC* R10 /(R8+R9+R10),  在脉冲经过R10对C25充电时(此时由于C20较大,且忽略R8、R9的影响)在R10是压降等于U(R10)时,电路翻转:
          即 U(R10) = Us * exp(-t/(R10*C25))

交流状态:
         只要输入信号大于U(R10)时,电路就会输出方波(不计运放的带宽)。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老师的分析!祝你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