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2-02-01):
做了两块不同的板子,用的都是xc5vsx50t,在片子固化了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资源占用3%,时钟70m),都发现板子的耗电流一点点上升,伴随着片子逐渐发热,加个散热片才解决问题。是不是用v5系列必须得用散热片?以前用v4系列的硬pcie核,也是发现片子有些烫手,不是用了高速串行口就得考虑热设计的问题?

网友A:
1# Tonylzez "是不是用v5系列必须得用散热片?"
肯定不是,俺这里有一块ML505开发板,用于评估XILINX的一个VIDEO OVER IP参考设计,包括8路ASI输入(每路270Mbps),8路ASI输出(每路270Mbps),DDR2运行在200MHz,还包括一个千兆以太网,当8路ASI输入都接入一个有效负载为100Mbps的ASI信号,同时使能FEC时,千兆以太网几乎达到线速,由于需要的这些模块的速率都已经接近最大速率,所以,这块板子消耗的功率最大,此时,连续不断电运行一个星期,测量VIRTEX-5 50T的温度,也就摄氏60多度,在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运行一个月都没用问题(实测)。

网友B:
1# Tonylzez "是不是用v5系列必须得用散热片?"
肯定不是,俺这里有一块ML505开发板,用于评估XILINX的一个VIDEO OVER IP参考设计,包括8路ASI输入(每路270Mbps),8路ASI输出(每路270Mbps),DDR2运行在200MHz, ...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觉得你的回答很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