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确认一个电压问题

楼主(2012-02-02):
用单片机控制MOSFET,如图。请问当输入信号是高电平(3.3V)时,Q1的发射极电压是多少?接近12V还是只有2.6V?

网友A:
Q1是射随,输出电压不会高于输入电压,有一个PN结电压差,因此输入3.3V输出只有2.6V左右,不足以驱动Q3。

网友B:
楼主此电路VGS能耐36V?

网友A:
回楼上,那两个18V的稳压管接法没错,是反向串联,不是简单的串联,这样任何一个方向都是18V加上一个正向二极管的压降,不会超过19V。

网友C:
你的MOS打开,貌似就短路了吧?

网友D:
那个黄色的负载标志  没看见

网友E:
楼主这个电路就是个笑话!
建议楼主:
1.看一下三极管,FET的基本概念;
2.搞清楚晶体管放大和开关的区别及基本应用;
3.弄清楚电压放大、电流放大;
4.弄清楚推挽型电路怎么才能工作;
都搞清楚了,再来提问!

网友A:
最近好几个MOS管驱动电路,都是类似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