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加减乘除有这么慢吗?

楼主(2012-02-02):
今天帮朋友测试了一段循环代码,结果速度慢的下人,代码:
for(i=0;i<10000;i++),结果用了4.7ms左右,还不知道其它算述要用多少,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103VBT6 ,主频72M

网友A:
随便仿真了一下,在不同优化条件下,这段代码要消耗70000~80000个时钟周期。72MHz时钟下差不多要1ms吧。

网友B:
这个正好命中了ARM的弱点,做一次加法,再跳转一次,跳转指令是ARM指令中,消耗周期最多的,三个周期,这个跟DSP就没法比了。

10000-1次跳转指令,所以ARM中,尽量避免产生太多跳转指令。

网友C:
sram还是dram?

网友D:
TI的DSP,CCS,未优化,一个循环30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