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低温下如何正常工作

楼主(2012-02-02):
(无正文)

网友A:
常温工作正常否?
检查所有的器件手册 是否符合低温工作范围

楼主:
我很仔细的查过所以元件的工作温度,包括热敏电阻,应该说电容可能有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容量和元件质量还行,输入我打算再并一个400V/47uF,我给IC的起动电阻可能偏大,打算用150K,常温到-25度时工作正常,请问我的变压器匝比有问题吗?低温下变压器设计有什么特殊要注意的?我也知道供IC的电压偏高,为便于起动,满载时有18V偏高。

网友A:
1 变压器使用的磁性材料温度系数过大(一般25℃和-55℃和125℃比变化在60%),在低温下电感量会变为常温的1/2甚至还要少,这样造成励磁电流大了许多,造成变压器本身的损耗加大,输出功率受严重影响,脉冲变压器由于电感量减小将严重影响波形参数.
2 变压器在低温下磁性材料损耗变大.
 要求磁性材料厂家进行配方和工艺处理,降低高低温下的温度系数,最好控制在20%左右(功率材料这个水平经过调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甚至为了低温特性可以牺牲些磁导率或者其他特性),对低温下的磁心损耗进行测试(这个工作国内厂家很少去做),因此在做军用变压器和高要求的工业变压器时 在磁性材料的要求中加如低温和高温温度系数要求并要求提供低温磁心损耗特性.军用变压器可以要求厂家进行此项测试和筛选从而保证变压器的低温特性,要求低温工作的变压器的绝缘材料 最好使用聚酰亚胺膜(该材料的低温特性和绝缘特性的结合因该是目前可以广泛应用的最好的高要求绝缘材料),绕组材料应采用QZY-2/180 或者QXY-2/180 或QY-2/220 的漆包线,特殊用途变压器骨架可以采用聚酰亚胺材料.一般过国内厂家没有功率材料的低温损耗测试数据或曲线和低温磁导率曲线。

楼主:
根据您的建议我应该把变压器匝比该为:110:14(供IC):12(12V输出),这样在高温时会有那些新情况,会因为电感量大造成震荡吗,我打算加大Vcc的电容到50V/470uF,TL431该不会影响把,代理商说上是-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