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VDGR是个什么参数?

楼主(2012-02-02):
场效应管资料中提到,VDGR   Drain-gate voltage  MAX200V;
我知道这是一个漏极与栅极电压,但是加了一个"R",是不是就是一个反向电压了,是不是应该理解为:栅极(G)和漏极(D)之间加的电压不能高于200V?

网友A:
手册上看到过,表示VDG之间的最大耐压,在Rgs=1M ohm情况下测试。
通常,VGDR=VD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