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狗的安全性

楼主(2012-02-02):
目前似乎所有的MCU都是可以解除限制读出BIN文件,那自然就很难防止USB狗被复制的可能性,USB狗的存在只是提高了非法用户的成本而已,事实上成本还是很低的

网友A:
加密算法是关键,做的好,**单个MCU是无用的,做的不到位,被**很容易,甚至都不用解密MCU。

网友B:
看老HOT的天下无贼论

网友C:
有把部分PC机执行代码(EXE/DLL)拷贝到USB钥匙里的加密方法,个人觉得会增加**难度。

早期简单的USB狗,仅仅是判断狗是否存在,那么直接修改一下可执行文件,去掉判断语句,就解密了。

我自己用的USB钥匙,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限定用户可以使用的硬件功能,即,一套硬件设备可以支持无限扩展的多个功能,用USB钥匙约束不同用户可以执行的软件权限,增加功能要多付费用。另外一个功能,是内部有个减法器,每次开机会自动减一,减到零则无法使用硬件。这个功能是为了约束用户尽快付款,付款后会去掉减法器。这都是被用户逼的——确实遇到过不付款的用户,打电话不接,硬件还不坏,你总不能几千公里去讨债吧!

说穿了,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玩意。如果有人**我的USB狗,我只能拒绝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再无他法。

网友D:
狗的存在是让**者有据可查.你可以知道是谁**了你的狗......

ls几位都没理解...

网友E:
被**是绝对的,只是要看下付出的代价值不值了。现在用USB狗加密的软件已经很好破了。至少我就看到过好几起

楼主:
光如何避免狗被复制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看来只有网络连线才是唯一没有办法**的

网友F:
这玩儿不太好做,这就好像一把锁,锁好以后还得把钥匙插在锁上,还得防盗。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