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2-02-02):
如下,音频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网友A:
同相端就是提供一个偏置电压抬高参考点,放大倍数就是R36/R20(R37/R21).
TL062 GBP只有1MHz,并不是非常适合处理音频信号,推荐用GBP 10MHz的低噪声运放,比如SGM722/LMV722,效果会比TL062好不少.

网友B:
单电源反相放大器,同相端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C:
按A=R37/R21计算放大倍数就可以了,其它不要管

网友D:
此图中C30体现对何种因素补偿?
如果是对负向输入端杂散电容补偿,则10pF足以。

网友E:
还有选频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网友F:
这个电路没有选频功能

网友F:
C30也就是用来防止电路高频自激的,可以在调试时改小点

网友D:
请问9楼
  高频自激源于输入端杂散电容,输出容性负载还是反馈曲线和运放本身开环曲线的相位滞后?
可能此种电路仅只能凭经验或者实际调试确定?

网友G:
c30,C31貌似可以小点。39P差不多。

网友A:
C30/C31采用100p也是可以的,我在MIC放大电路上试验过40P~100p,有滤波的作用

网友H:
按A=R37/R21计算放大倍数就可以了,其它不要管
确实相当于是一个乘法分配或提取公因式

网友I:
C25电解电容什么作用,

网友A:
C25/C28起隔直的作用,去掉前面信号叠加的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