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阻容降压电路仿真,结果与理论差很多,求帮助

楼主(2012-02-02):
如图所示,对典型的半波整流阻容降压电路仿真后,发现电流值与理论值差很多,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指点。

网友A:
理论值是咋出来的?

楼主:
在有效值为220V市电下,1UF电容的容抗为1/(2*3.14*50*10-6)=3180欧姆。I=220/3184=69mA,考虑到是半波整流,应该还需要乘以系数0.5为34mA

网友A:
在有效值为220V市电下,1UF电容的容抗为1/(2*3.14*50*10-6)=3180欧姆。I=220/3184=69mA,考虑到是半波整流,应该还需要乘以系数0.5为34mA
引用 楼主:

你忘了算相位,把交流电当直流电了。

楼主:
嗯,电容上的电压滞后电流90度,其实在计算中也忽略了并联的100K电阻,主要是影响不大,那为啥仿真后只有15mA的样子呢?

楼主:
难道是后端负载所需的电流就只有15mA,电阻上消耗大概5mA,稳压二极管消耗10mA?

网友A:
电压表量出来的是不带有效值,而且没有相位信息在里面。仿真算的是对的,这种简单电路仿真非常准。

楼主:
请楼上详细解释下,为啥会是15mA,除了一个疑问,我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看示波器上的两个波形,一个是220V输入,一个是稳压管输出(还没有滤波),图中很明显,在220V到达峰值后接下来稳压管正向导通,电压变为-1V左右了,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输入电压到达最大值后,接下来电容通过放电,存在两条通路,第一条是并联的电阻,另一条就是输入和稳压管所在的支路?

网友A:
详解不来,一大堆非线性电路在里面,很难得算的。D2可以认为没有反向电流,不会通过稳压管放电的,-1V可能是显示上的误差。

楼主:
为啥不会通过稳压管放电呢?假设输入到达峰值后,电容两端电压为380V,又由于并联电阻很大,可以认为电容两端电压基本不变,此时等价于一个380V的电压源,接下来输入减小,也可以等价于一个电压值小于380V的电压源,在忽略稳压管正向压降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通过稳压管放电的!

网友A:
D2单向导通啊,硅管反向漏电流很小的。

楼主:
嗯,我上面所说的是D1,既是稳压管,同时正向导通时跟普通二极管相同。我在上面所说的放电线路是这样的,电容的左端-----V1------D1------电容的右端

网友B:
错误的读数原因有两个:
1、电流表的位置不对,应该串联在负载R2上
2、负载R2有点偏大,大的R2自然电流要小一些。理论计算的34mA是负载短路的电流。

网友C:
哈哈,意外收获,LZ虽然测错了,但是XMM2读数还真有问题,为什么说有问题?
电容C1是隔离直流的,绝对不应该有-15mA的读数出现!

楼主:
回14楼,信号是交流量,在负半周期肯定会通过稳压管正向导通,为何不会出现-15mA的电流呢?

网友D:
D2单向导通啊,硅管反向漏电流很小的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楼主:
回13楼,减小R2后,R2所在支路确实电流变大到30mA,但为啥后端电流会大于前端的电流呢!

楼主:
回11楼和16楼,难道不会通过D1导通吗?

网友E:
前面2个电流表 应该是交流档吧  没有经过整流二极管都是交流电啊

网友C:
回14楼,信号是交流量,在负半周期肯定会通过稳压管正向导通,为何不会出现-15mA的电流呢?
引用 楼主:

不管电容C1、XMM2后面的负载特性如何、可以是任意你想要的非线性特性,
只要C1确实没击穿它(C1)就是隔离直流的,直流读数就必需是0.0。

楼主:
回20楼,其实该表的数值是在变的,会出现15mA到-15mA的跳动,我的理解是15mA是在电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平均值,-15mA是放电过程中通过稳压管的电流平均值。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真是软件问题,应该算法有问题,看我的图就明白了:

XMM2真实的读数必须与XMM1一样!

楼主:
难道仪表测得是瞬时值,正负都有,最后平均下来符合是0这样一个结果,有关我在帖子中的电压波形,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C:
其它都没问题,只XMM2有问题。

楼主:
呵呵,出来的是瞬时值,瞬时电流这么多,有道理吧

网友C:
XMM2的读数还是不要采用了,“瞬时值”,瞬哪一点啊??

楼主:
就是电容和电阻并联后的干路电流,具体是啥时刻,按照一个周期来看,15mA应该是输入电压从波谷到波峰的一个阶段,此时电容充电,-15mA应该是从波峰到波谷这个阶段,此时电容通过两条回路放电,一条通过并联的电阻,另一条就是通过V1------D1。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瞬时值”是没什么参考意义的,就比如如果电流是-15~+15,
那么它瞬出个-15,-14,-13....0...13,14,15都给蒙对了!

楼主:
其实我还是不理解,为啥会是15mA呢,按照我把负载电阻给位100欧姆后,测量负载电阻上的电流接近30mA,按道理这个电流应该是经过电容滤波后的值,是个平均值,平均值都这么大了,做为他源头的充电电流为何还是只有15mA,极度不明白!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就当|-15|+15=30得啦!就这个意思。

楼主:
这个图应该可以解释了,充电期间,流过D2的电流有两部分,既有分别是表三和表四之和为15+30=45,接下来的放电期间,表三示数变为-15,而表四没变,此时流过D2的电流为-15+30=15,平均之下输出为0.5*(45+15)=30,这样解释,不知道合理不?

网友C:
不对,D1已经击穿了,有分流。

楼主:
31楼忘记贴图了,已经补上

网友C:
已经说了,XMM3的读数是不准了的,可以推论有脉动直流时XMM的读数已经是不可靠了的。
XMM3流过的直流电为0.0,所以XMM2==-XMM4,XMM3半周期内的平均值也该是~76mA.

楼主:
额,暂且放放,待我再好好思考下。

网友F:
XMM3测量的是稳压管D1在一个交流周期中反偏稳压、截止和正偏导通三种情况下的平均值。

网友F:
XMM3所接位置会有两个方向的电流流过,其显示值要比XMM2小好多,就是愿与XMM3中不是一个方向电流。

网友F:
XMM3所接位置会有两个方向的电流流过,其显示值要比XMM2小好多,就是源于XMM3中不是一个方向电流。

网友B:
楼主用那么多万用表,把直观性都给破坏了,用探针不好吗?像这样,电流电压一目了然:

网友G:
电流表在前端的应该是交流档,前面电流是交流的,后面的R2上的电流是直流的。而且前面的交流电流正半周和负半周大小还不一样,正半周经过R2,负半周没有负载,直接经过D2回来,最好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G:
R1电阻是安全放电电阻,量它上面的电流根本没有意义,电容的容抗比R1小很多,R1可以忽略不计,当做开路分析

网友H:
楼主,原图就是2个电流都是交流电流,你用万用表直流挡测是,当然不对啊附件是仿真的电流波形,原因是:当V1电压为上正下负的时候,D3在稳压状态,电流一部分流过D3,一部分通过D2给电容及负载供电,当V1电压为下正上负时,D3就是一个二极管,电流直接通过D3,且方向相反。

楼主:
使用探针后仿真,结果却是如T.JM前辈所说,测试点1的直流电流接近0,测试点2和测试点3之间的直流电流相同,在这个问题中比较难以理解的就是电流的平均值,有效值和瞬时值之间的区分,最后还有一点疑问的地方就是电阻R1的作用,感觉这个电路去掉R1后也一样可以正常工作,难道R1存在的意义是在输入电源突然断开的情况,此时就不存在放电回路了

网友C:
我有个帖子里计算电容的电流方法很好,准而简单,你可以去看看。
像探针1的有效值83.4mA,除1.1是整流平均值=75.8mA ,与我粗算的76mA很接近。
瞬时值就没什么意义了,鬼知道它瞬了哪一时刻的电流值!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话说回来,XMM模型真是有问题了。

网友B:
R1的作用,是给C1提供一个放电途径。否则电源断开后,C1的电压很可能很高,会有触电的危险。

楼主:
回44楼,以前就读过您的那个帖子,只能说那时候水平有限,似懂非懂,这次打算有时间再好好拜读下!
回46楼,那对于电源不断开的情况下,实际是还存在另一条放电路径的,此时R1存在的意义不是很大,只有在电源断开时,另一条放电路径开路,此时R1才体现他提供放电路径的意义,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I(2013-06-11):
引用 网友B:
R1的作用,是给C1提供一个放电途径。否则电源断开后,C1的电压很可能很高,会有触电的危险。 ...

是呀,R1主要担任给C1放电,阻值得计算得到,乱取阻值太大话会烧掉元器件,取太小影响C1性能。1UF电容取220K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