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五批学习笔记:步进电机控制小程序

楼主(2012-02-02):
上一篇写的笔记是音量控制小程序,似乎无人问津。见手上有一小步进电机闲置许久,于是做一小程序控制电机以自娱,同时亦可凑3篇之约。现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请多多指教。
下位机部分:自定义协议串口接收数据,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及变速。
       电机启动:开启定时器0
DrvTIMER_Open(E_TMR0,f,E_PERIODIC_MODE);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TIMER_CALLBACK)UpdateMove,f);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DrvTIMER_Start(E_TMR0);

PCtrlData=0;

       电机停止:关闭定时器0

DrvTIMER_ClearTimerEvent(E_TMR0, uTimerEventNo[0]);

DrvTIMER_Close(E_TMR0);

PCtrlData=0;

       变速部分:修改频率全局变量f

PCtrlData=0;

f=(uint32_t)CtrlData[3]*256+(uint32_t)CtrlData[4];

DrvUART_Write(UART_PORT0,&CtrlData[3],2);

       速度控制部分:定时器中断程序。
Move();

if(ft>f||ft<f){

if(temp>=N){

if(ft<f){

ft+=8;

ft>f?ft=f:ft;

}

else {

ft-=8;

ft<0?ft=f:ft;

}

temp=0;

DrvTIMER_ClearTimerEvent(E_TMR0, uTimerEventNo[0]);

DrvTIMER_Close(E_TMR0);

DrvTIMER_Open(E_TMR0,ft,E_PERIODIC_MODE);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TIMER_CALLBACK)UpdateMove,ft);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DrvTIMER_Start(E_TMR0);

DrvUART_Write(UART_PORT0,&send[1],1);

}else
temp++;

}

}
上面包括修改频率,计算步数等。
上位机部分,串口发送数据,通知下位机开启、停止及变速。
因为程序简单,具体内容请看附件代码。
以下为程序运行截图:

网友A:
哪有,上篇很不错,顶一个

网友B:
请注明第几批,再:凑三篇笔记真不是助学之目的!!!

网友C:
一直止步于羡慕上位机+下位机一起玩的高手... 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顶 恩 同三心前辈一样

网友E:
能不能介绍下电机驱动部分硬件?
我也有类似电机,四线,好像说是两相的.
不懂怎么驱动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硬件上用的是四相、五出线的步进电机,TLP521光耦隔离,L298N驱动。
建议选个合适的集成驱动,做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