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e SD卡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2-02-02):
请教各位高手:
     我在spartan3e上使用verilog做了一个SD卡控制器,对SD卡的block直接进行读写,已经实现了功能,但是速度比较慢。
     第一次处理SD卡接口的问题,没有什么概念,SPI模式下一般可以达到多少速度啊,目前使用32M时钟,单个block读写操作,实际的写入速度只有50KB/s左右,读取速率也只是在200KB/s。太慢了。示波器量取数据波形发现,每个写入命令后都有一个5~20ms不等的busy信号,不知是由于卡的问题,还是控制器没有写好。
     请有调试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是否考虑将 SPI 的传输速率再增加一些.
busy信号 是 FLASH 类型存储器的特性, 写入数据后有个费时的擦除和改写的过程的.

网友B(2012-03-16):
这个速度瓶颈是出现在SD卡本身,提高SPI接口的速度不会有大的改观,因为好多时间都花在Flash的内部操作上。
如果你想提速,速度等级较高的SD卡。

网友C:
:)路上的说的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