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两路输出问题

楼主(2012-02-02):
最近在调试220VAC转5VDC、4A和24VDC、0.5A的开关电源,要求稳定工作。原理图如下:

1. 测试时R15、R16和R18使用原理图中的阻值,在不加24V假负载时分别为25V和4.93V,此时在5V输出端加1.2R电阻,流过电阻的电流为3A左右,而5V输出端电压只有3.1V,但是24V端电压升高到38V。

2. 当把R16拆下,R15换成10K,当24V端加1.2K电阻时5V输出端为4.98V,24V输出端为23V,当在5V输出端加1.2R电阻时,电源工作在自动重启动状态。在此基础上在24V端加60Ω电阻,电源能正常工作,输出电压分别是26.7V和4.95V。

3.当24V端不加大负载时,将5V输出端电阻加大,最高能达到2.4A,但是24V输出端电压升高到40V左右。

请问各位电源设计高手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上面的原理图看不清的话看这个PDF文档

网友A:
感觉你的变压器绕的有问题,把变压器图发上来,标注同名端

网友B:
TL431周邊的電阻參數有點問題吧!

楼主:
绕组说明在左侧使用3.20 mm边距(材料项[3])。 在右侧使用3.20 mm边距(材料项[3])。 初级绕组(第1部分)从引脚3开始,使用材料项[6]绕20圈(x 1线) 在1层中从左向右。 在最后一层上,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在引脚2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偏置绕组从引脚5开始,使用材料项[7]绕6圈(x 2线)。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在引脚4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次级绕组从引脚7开始,使用材料项[8]绕2圈。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在引脚8结束该绕组。 添加1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从引脚9开始,使用材料项[9]绕7圈(x 1线)。 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沿与初级绕组相同的旋转方向进行绕制。 在引脚7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初级绕组(第2部分)从引脚2开始,使用材料项[6]绕20圈(x 1线) 在1层中从左向右。 在最后一层上,使绕组均匀分布在整个骨架上。 在引脚1结束该绕组。 添加3层胶带(材料项[4])以进行绝缘。 磁芯装配装配并固定两半磁芯。材料项[1]。 浸渍在材料项[5]中均匀浸渍。不要采用真空浸渍。 材料项 说明 [1] 磁芯:EER28L,NC-2H (Nicera)或同等规格,开气隙,使ALG为405 nH/T² [2] 骨架:Generic, 6 pri. + 6 sec. [3] 胶带:聚酯网胶带,宽3.20 mm [4] 隔离带:聚酯薄膜(1 mil轴向厚度),宽22.40 mm [5] 清漆浸渍 [6] 磁线:24 AWG,可焊接,双面涂层 [7] 磁线:25 AWG,可焊接,双面涂层 [8] 铜箔片:厚5 mil,宽16.0 mm,上覆一层叠合胶带。箔片端接:2 x 23 AWG磁线 [9] 磁线:27 AWG,可焊接,双面涂层

楼主:
变压器参数已贴上,请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哪个电阻有问题?

网友C:
R16太小,多路取样貌似要按比例来

IC供电绕组丢到最外层看看,不断重启最好看一下IC供电

楼主:
谁有24V的稳压电路,在只使用5V反馈不加24V反馈的前提下只要能够将24V电压稳住,不让他升那么高应该就可以,谁有这样的稳压电路借鉴一下。。。

网友A:
用PI的软件再看看你的变压器参数是否合理,或者请PI的FAE看看
重点关注反馈那端和变压器.

网友C:
俺做DVB电源,3.3V,5V,12V,22V,四路输出,一路反馈,电压也不会漂的这么离谱。

除变压器外,另外注意一下输出整流二极管的选用
5V一路选用低压降快恢复,24V一路选用高压降恢复时间稍微慢点的会有改善
[(5V+Vd1)/Ns1]*(Ns1+Ns2)-Vd2=24V

网友D:
我对电源电路解决不深,说一下个人看法
1,用一路取样就可以了吧
2,TOP256最大功率60W,在取样回路的电阻参数可能就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