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IO的上拉电压,知道的TX请进

楼主:
对于SDIO接口,看到它的上拉电压有两种3.3V和1.8V,对应不同速度,但是可以相互切换。我之前设计时都只用3.3V。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这样用过,在卡插入的时候是3.3V,然后切成1.8V?有这样的电源芯片嘛?

网友A(2012-02-03):
你为什么要切1.8V?有什么用?没人这样做吧
如果只是MCU和卡电平不一致,可以用个电平转换啊

网友B:
多此一举,不过要做的话,也可以,用一个双LDO供电,没卡插入时,3.3V供电,SD卡插入时,SD卡的检测脚给单片机一个低电平中断,然后让单片机关断3.3V输出,使能1.8V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SDIO的读取有不同标准,如果需要UHS速度的话,在3.3V初始电平后,需要切换到1.8V的IO电平。不过电流不大,用3楼的双LDO的话有些浪费。不知道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D:
1.8切到3.3好办,从3.3切到1.8就麻烦了。

网友E:
楼上的,R3换成跟R1并联不就反过来了?

网友D:
没记错的话,SD插入后,就是插入检测引脚跟地短接了,怎么能让R3跟R1并上呢?

网友C:
问题在于这个1.8V的切换应该是在后面,当卡插入时,应该先供3.3V,然后主机会去读取卡的信息,看它是否支持高速传输,随后再切成1.8V。所以6楼的电路不适用的。。

网友D:
如果象9楼说的这样的话,那用简单的硬件电路是搭不出来的,必须通过软件检测来实现。